PIC16F876A RB5的怪问题……(绝对不是菜鸟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单片机RB5输出不了高点平,但是在我将RB5置高,后加一个小延时,就能输出高电平了。我用的是18.432M。配置字都对。单片机也换过,硬件电路是Rb5控制一个9013的基极。下面是简化的程序:
void Init(void)
{
TRISB5 = 0;
RB5 = 0;
}
void SetStart(void)
{
RB5 = 1;
delay(1);//程序不加这句,就不输出高电平。
……
}
搞了很久,用汇编也写过,就是不行。有18.432M是要求的晶振。

楼主:
补充:代码反汇编出来8000多行,初步判定可能是代码太长了。PC指针的问题吧。将大部分的代码屏蔽掉,就可以了。但是那些代码不涉及到RB5的操作……

网友A:
RB5 = 1;
delay(1);//程序不加这句,就不输出高电平。

应该是被优化掉了,你可以将人优化等级降低一点。

网友B:
读-修改-写的问题。你后面估计有其他的IO口的位操作紧随。比如 RB6 = 1 之类的语句

网友B:
另外9013基极与RB5之间是否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限流的电组,我也尝试过短接,也不行。现在问题是RB5不输出高电平,貌似没有执行过RB5=1的指令

网友C:
短接更不行,电阻多大?
在后加句
RB5 = 1;
while(1);
直接量B5口的电压看是多少。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限流的电组,我也尝试过短接,也不行。现在问题是RB5不输出高电平,貌似没有执行过RB5=1的指令
引用 楼主:

菜鸟,鉴定完毕

网友D:
绝对的菜鸟级问题,100%的低级错误,只是楼主不会找问题罢了。推荐侃单片机精华帖里的黑宝书。

再送楼主一句话——现象越奇怪的问题,原因越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