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困惑我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希望那个人帮忙解释下!
      对于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组成的放大电路难道不会发生严重失真吗,我的理解是因为场效应管的栅极控制电压和漏源电流根本不是正比关系,而三级管基极电流和集射电流时正比的,这样当正弦信号加上后经过两个管子的放大那得到的还是正弦信号吗??
(场效应管具体一般是放大什么信号的啊?)

网友A:
照你说的就没有BiCMOS电路了

楼主:
能不能讲下原因啊,这样一句话丢在这里一点用也没有啊!!

网友B:
因为确实看不懂楼主的问题,楼主能重新整理一下思路么。MOS可以做线性放大的,这点可以确定。

网友A:
成不成正比并不重要,关注的是放大效应,适当的外部电路可以决定增益,使MOS和三极管工作在线性状态。

楼主:
我看公式是这样写的:Id=Idss(1-Ugs/Uoff)括号上的平方打不上去,:L,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当正弦信号进过场效应管的放大后得到的输出电压信号应该不是正弦的吧!

网友C:
to LZ:

三极管(含BJT和MOSFET)本不是线性器件,只有在小的动态范围内近似为线性,所以一般的线性放大仅针对小信号而言。大信号下,除非是谐振放大器(准线性),通常的线性分析方法基本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谢谢啦!开始楼上的说mos管可以工作在线性区,我想啦半天也想不通,我还以为它还有另一条和三极管那样的特性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