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文显示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我同事画了个原理图上面用中文标识了“模拟信号”,然后我把这张有中文字符的图另存为别的图纸,结果就变成了“模拟信”,少了个“号”。然后我问同事他说:复制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新写的不会出现,我自己也写了几个中文试试,结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写“你好”,能正常显示“你好”,保存文件,再打开就变成了“你?”了。我想知道怎么才能让altium designer正常显示中文。

网友A:
呵呵, 这些软件里还是尽量避免中文吧, 显示确实有问题. 除了楼主的字符多少, 还有大小也有问题.

网友B: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可以采取用另外的办法来避免的

网友C:
AD支持一种中文字,好像是宋体吧。现在在设置里设置下字体,你多摸索下几个字体就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几种宋体,宋体,华文宋体,新宋体等等,都是不行。
谢谢哈,不弄这个了。

网友D:
PROTEL还是有些地方有点缺陷

网友E(2012-11-29):
有些版本是可以的,比如 AD9

我在用AD10时出现中文字丢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