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buf是什么东东? 看看我的编译结果~ microblaze 求助~

楼主(2012-03-16):
iobuf?我什么时候用它呢?有点懵了~~~求指点。
我的编译结果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_IBUF" LOC = K17>'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还有:
WARNING:NgdBuild:1345 - The constraint <TIMESPEC TS_sys_clk_pin = PERIOD
   "sys_clk_pin" 50000.000000000 KHz HIGH 50.000000000 %;> is overridden by the
   constraint <TIMESPEC TS_sys_clk_pin = PERIOD sys_clk_pin 50000 kHz;>
   [sys_pin.ucf(14)]. The overriden constraint usually comes from the input
   netlist or ncf files. Please set XIL_NGDBUILD_CONSTR_OVERRIDE_ERROR to
   promote this message to an error.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猴哥 来          帮忙
帮顶

网友B:
输入输出端口的缓冲,IBUF AND OBU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警告能否解决一下。。。。我是将microblaze软核加入编译时遇到的问题

网友B:
这两个警告都是说约束在有无较的约束
第一个是说约束的腿腿的
第二个是说sys_clk这个时钟的周期约束的
检查设计中这两个是不是被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  Spartan-3E Starter Board
Net fpga_0_RS232_DCE_RX_pin LOC=R7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RS232_DCE_TX_pin LOC=M14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0> LOC=F9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1> LOC=E9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2> LOC=D11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3> LOC=C11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4> LOC=F11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5> LOC=E11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6> LOC=E12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7> LOC=F12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 TNM_NET = sys_clk_pin;
TIMESPEC TS_sys_clk_pin = PERIOD sys_clk_pin 50000 kHz;
Net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 LOC=c9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TIG;
Ne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LOC=K17  |  IOSTANDARD = LVCMOS33  |  PULLDOWN ;

这是我的约束文件  关于编译出来的NE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_IBUF"我根本没有啊,工程中我都没添加这样的IBUF。。。。
这是 cpu类化文件:
// Instantiate the module
(* BOX_TYPE = "user_black_box" *)
cpu_led instance_name (
    .fpga_0_RS232_DCE_RX_pin(fpga_0_RS232_DCE_RX_pin),
    .fpga_0_RS232_DCE_TX_pin(fpga_0_RS232_DCE_TX_pin),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fpga_0_clk_1_sys_clk_pin),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
这是我的top实现: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0:30:34 03/16/2012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system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 Dependencies:
//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 Additional Comments:
//
//////////////////////////////////////////////////////////////////////////////////
module system( fpga_0_RS232_DCE_RX_pin,
               fpga_0_RS232_DCE_TX_pin,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

input fpga_0_RS232_DCE_RX_pin;
input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
inpu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output [0:7]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
output    fpga_0_RS232_DCE_TX_pin;
// Instantiate the module
(* BOX_TYPE = "user_black_box" *)
cpu_led instance_name (
    .fpga_0_RS232_DCE_RX_pin(fpga_0_RS232_DCE_RX_pin),
    .fpga_0_RS232_DCE_TX_pin(fpga_0_RS232_DCE_TX_pin),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fpga_0_clk_1_sys_clk_pin),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
endmodule

请求支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 所有的警告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_IBUF" LOC = K17>'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_IBUFG" LOC = C9>'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232_DCE_TX_pin_OBUF" LOC = M14>'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232_DCE_RX_pin_IBUF" LOC = R7>'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7_OBUF" LOC = F12>'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6_OBUF" LOC = E12>'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5_OBUF" LOC = E11>'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4_OBUF" LOC = F11>'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3_OBUF" LOC = C11>'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2_OBUF" LOC = D11>'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1_OBUF" LOC = E9>'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ConstraintSystem:204 - A target design object for the Locat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0_OBUF" LOC = F9>' could not be found
   and so the Locate constraint will be removed.
WARNING:NgdBuild:1345 - The constraint <TIMESPEC TS_sys_clk_pin = PERIOD
   "sys_clk_pin" 50000.000000000 KHz HIGH 50.000000000 %;> is overridden by the
   constraint <TIMESPEC TS_sys_clk_pin = PERIOD sys_clk_pin 50000 kHz;>
   [sys_pin.ucf(14)]. The overriden constraint usually comes from the input
   netlist or ncf files. Please set XIL_NGDBUILD_CONSTR_OVERRIDE_ERROR to
   promote this message to an error.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_I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
   [sys_pin.ucf(18)].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_IBUF" LOC
   = K17>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t_1_sys_rst_pin LOC=K17  |> [sys_pin.ucf(18)].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_IBUFG"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15)].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_IBUFG" LOC
   = C9>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clk_1_sys_clk_pin LOC=c9  |> [sys_pin.ucf(15)].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232_DCE_TX_pin_O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RS232_DCE_TX_pin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3)].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232_DCE_TX_pin_OBUF" LOC =
   M14>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RS232_DCE_TX_pin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232_DCE_TX_pin LOC=M14  |> [sys_pin.ucf(3)].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232_DCE_RX_pin_I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RS232_DCE_RX_pin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2)].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232_DCE_RX_pin_IBUF" LOC =
   R7>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RS232_DCE_RX_pin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RS232_DCE_RX_pin LOC=R7  |> [sys_pin.ucf(2)].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7_O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7>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12)].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7_OBUF" LOC = F12>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7>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7> LOC=F12  |> [sys_pin.ucf(12)].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6_O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6>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11)].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6_OBUF" LOC = E12>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6>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6> LOC=E12  |> [sys_pin.ucf(11)].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5_O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5>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10)].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5_OBUF" LOC = E11>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5>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5> LOC=E11  |> [sys_pin.ucf(10)].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4_O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4>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9)].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4_OBUF" LOC = F11>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4>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4> LOC=F11  |> [sys_pin.ucf(9)].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3_O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3>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8)].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3_OBUF" LOC = C11>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3>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3> LOC=C11  |> [sys_pin.ucf(8)].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2_O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2>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7)].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2_OBUF" LOC = D11>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2>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2> LOC=D11  |> [sys_pin.ucf(7)].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1_O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1>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6)].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1_OBUF" LOC = E9>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1>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1> LOC=E9  |> [sys_pin.ucf(6)].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0_OBUF" IOSTANDARD = "LVCMOS33">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0> by the
   constraint <IOSTANDARD = LVCMOS33;> [sys_pin.ucf(5)].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_0_OBUF" LOC = F9>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0> by the constraint <Net
   fpga_0_LEDs_8Bit_GPIO_IO_O_pin<0> LOC=F9  |> [sys_pin.ucf(5)].
WARNING:NgdBuild:478 - clock net instance_name/mdm_0/bscan_drck1 with clock
   driver instance_name/mdm_0/mdm_0/BUFG_DRCK1 drives no clock pins
WARNING:PhysDesignRules:367 - The signal <instance_name/dlmb_LMB_ABus<31>> is
   incomplete. The signal does not drive any load pins in the design.
WARNING:PhysDesignRules:367 - The signal <instance_name/dlmb_LMB_ABus<30>> is
   incomplete. The signal does not drive any load pins in the design.
WARNING:Par:288 - The signal instance_name/dlmb_LMB_ABus<31> has no load.  PAR will not attempt to route this signal.
WARNING:Par:288 - The signal instance_name/dlmb_LMB_ABus<30> has no load.  PAR will not attempt to route this signal.
Phase  8  : 0 unrouted; WARNING:Route:455 - CLK Net:instance_name/mdm_0/Dbg_Update_1 may have excessive skew because
WARNING:Route:455 - CLK Net:fpga_0_clk_1_sys_clk_pin_IBUFG may have excessive skew because
WARNING:Par:283 - There are 2 loadless signals in this design. This design will cause Bitgen to issue DRC warnings.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生成的rtl图~~~

网友B:
呵呵不知是不是你的.ucf写的有问题,你这么写试试呢,感觉少了“”;

NET "rst_n"    LOC = A13  | IOSTANDARD = LVCMOS33 ;
NET "clk_40m"  LOC = C13  | IOSTANDARD = LVCMOS33 ;
NET "clk_160m" LOC = B14  | IOSTANDARD = LVCMOS33 ;

腿腿那要有一个引号的,不知是不少了这个引号的原故。

时钟约束那也是,少了引号:
NET "clk_160m" TNM_NET = "clk_160m";
TIMESPEC "TS_clk_160m" = PERIOD "clk_160m" 5.883 ns HIGH 50.00% INPUT_JITTER 100ps;

试试吧,:lol

楼主:
结贴喽~

:lol问题解决了,xps生成的ucf,在ise中会自动读取,不需要你再次加入,就这样问题解决了,继续前进~~~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刚才看到了你的已经结贴的帖子,看到你也在使用Microblaze软核,我也在使用,希望能和你多交流交流。
另外,你帖子里说“xps生成的ucf,在ise中会自动读取”,的确是这样。XPS在完成Microblaze软核的制作以后,会把软核的硬件定义(好像是MHS文件)和XPS的约束(UCF)联合起来,生成一个叫GNC的文件(好像名字不对,有点记不清了,呵呵),这个文件不仅包含软核的描述,也包含约束,所以在ISE中使用软核,软核的约束都不需要再写进UCF。假如你在软核中使用了DDR3,并且在XPS中对DDR3进行了约束,那么在ISE中就不需要再对DDR3的做任何的约束了。
呵呵,也许我讲的你都知道,那就直接忽略好了。我只是希望能够多交流交流,共同进步。

楼主:
11# zuphen 呵呵,多多交流俺也是刚刚起步~先把各种模式整明白了。

网友D:
留个记号,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