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漏电保护器是否跳闸?

楼主(2012-03-16):
想用单片机监视漏电保护器是否跳闸,发现这个问题还不简单。
如果监视漏电保护器的开关呢,就会影响保护器的安装,平时手工操作也麻烦,肯定不行。
如果监视输出端有没有电流呢,又会误判。因为当负载本身不工作的时候,也是没有电流的。
再就是监视输出端有没有电压差了。不知这个办法可行吗?

楼主:
请看这个办法可行么:平时交流继电器总是吸合,跳闸后就松开了。

网友A:
首先,你想要干嘛?
如果只是监测漏电保护器的动作,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参考应急灯,再加路蜂鸣器 就是声光一体的报警了。
简单点,锂电池,麦克单片机判断( 漏电保护器跳开,声音还是比较响亮 唯一的,)声光报警。

楼主:
我是想监视车间里的电源箱,如果漏电保护器跳闸,那么单片机应该发现,并上报给总控中心。
麦克风的思路非常新颖,但会不会误判?车间里的的噪音可能很大。当然,如果MIC紧挨着保护器,那么也可能是可行的。

网友B:
如果只是监测漏电保护器的动作,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参考应急灯,再加路蜂鸣器 就是声光一体的报警了。
简单点,锂电池,麦克单片机判断( 漏电保护器跳开,声音还是比较响亮 唯一的,)声光报警。

网友C:
判断输出电压不行吗?

网友D:
漏电保护器都有机械指示和复位的,用反射或对射光耦、或微动开关、或其他任意方式检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