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k怎样制作自定义IP

楼主(2012-03-16):
ip, CAN, ev, lm, top
我按照Ip核的规则制作了各个文件夹和文件,全部自定义,不连接总线。但在加载时出现了错误
error: edk can't find the top level module
是pao文件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事情,不了解,爱莫能助。
但是对这个方面的工作很感兴趣,友情帮顶。

网友B:
不懂。帮顶了。:L

网友C:
在xps里面有Hardware-->Creat or Important Peripheral可以建立样板工程并生成AXI或者PLB借口的代码。
不知道是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D(2012-04-25):
路过,
跟大家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全部自定义,不用挂到总线上的那种,如果是全硬件实现的话,就不需要总线,不然浪费资源

网友E:
没接触过 过来了解下啦

网友E:
感觉好专业呀

网友F:
不清楚 帮不到楼主了

网友G:
这个有教程。不过,等我看看能不能整理一下。有点忙。最近。

网友H(2012-08-27):
RE:edk怎样制作自定义IP?

hdl是一种硬件描述语言,综合出来的.bit文件下载到FPGA上以后,是以硬件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不是存储在某个地方,而是将FPGA设置成你设计的硬件!
C语言写的驱动程序,是提供上层程序使用硬件的方法。C语言程序在内存中执行。

网友H:
EDK工具自带了丰富的IP核,方便用户构建复杂的嵌入式系统。用户也可以通过EDK提供的CIP(Create or Import Penpheral)向导来构建自己的IP核实现特定的一些功能来扩充自己的IP库,并达到IP核复用的目的。

  CIP在建立用户的P核时,使用了一种专用的接口规范(IPIF)。

  IPIF是一个验证并优化的高度参数化的定制接口,其结构如图1所示。它提供了一个简化的总线协议IPIC(IP IntercONnect),操作这个总线与直接操作PLB及OPB这些总线相比要简单很多。通过IPIF模块,并对其进行参数化定制来满足设计需求,将大大降低设计与测试工作量。

  图1 IPIF结构

  运行CIP向导,将会创建两个模板文件用来帮助设计者完成IP与系统的连接。这两个文件分别是顶层模板test_ip.vhd和用户逻辑模板user_logic.vhd,如图2所示。

  图2 CIP生成的自定义IP的文件结构

网友H: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8-9-11/69082.html
这是上文的网址   希望能够帮到你   谢谢

网友G: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8-9-11/69082.html
这是上文的网址   希望能够帮到你   谢谢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