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恒流线路, 异常电感电流波形

楼主(2012-03-16):
RT, 在开关瞬间,电流会有尖峰, 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楼主:
应该还有许多人没看到,所以我再顶一下。:lol

网友A:
这个锯齿波确实是电感里的电流波形, 但上面的尖峰毛刺却不是电感里的电流波形, 而是两个续流管 D7,D20 以及开关管 Q14 里的电容效应引起的.
这个毛刺不容易控制好.

网友B:
这个是buck么。。。。真乱

楼主:
3楼分析得有道理, 看来要选用更好点的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