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电平问题

楼主(2012-03-16):
系统中有MAX232,其样本上供电为5V的要求;而我的单片机由于有一个存储芯片的通讯是3.3V,我只能将单片机供电将为3.3v

这样如何实现与MAX232的通讯呢?1)让MAX232供电在3.3v可行吗?2) MAX232的外接电容能否用无极性的电容?

网友A:
MAX232用5V
存储芯片用3.3v,直接用稳压芯片转换或者电阻分压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是相让单片机与 max232通讯。直接在单片机引脚与232引脚上串电阻即可吗?

单片机本来可供5v电压,为了与存储芯片通讯才用3.3v供电的。

网友B:
让单片机与 max232通讯。直接在单片机引脚与232引脚上串电阻即可吗?
应该是可行的 MAX232 是可以给 3V 的信号的, 但是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单片机, 估计在信号脚加上拉 3V 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avr 的 atmega16.
单片机3.3v供电,232是5v供电。
查到有说在单片机与232间串300ohm电阻可通讯。

另外:max3232是可用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