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5v的过压保护怎样

楼主(2012-03-16):
精确的5v电源,1n4733是5.1v导通,加上1N4007的0.7V,应该在5.8V导通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是有电压输出的,超过5.8+??v则断电,可以吗
没有用Pmos是为了电压完全不降低,完全的输入电压输出了。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实际还是要测下在5.8V下漏电流是否会误动作

网友C:
没找到关于5V继电器的参数,但我想吸合电流应该不小吧。大约70MA左右,然后8050的放大倍数差不多100左右吧,那么三级管集电极电流为70MA,基极电流为0.7MA,那么基极电阻上的压降为3.3k*0.7MA,差不多为2.3V.那么这个电路的保护动作电压应该为(1n4733是5.1v导通,加上1N4007的0.7V加上三极管发射结压降0.7V,加上三极管基极电阻压降2.3V)5.1+0.7+0.7+2.3=8.8V吧。个人理解,欢迎拍砖

网友D:
感觉不如用TL431简单方便,动作电压可以任意调节。

如果继电器的吸合电流较大,可以增加一个PNP三极管扩流。

网友E:
假如所加电压是6v,那基极电压是6v-0.7v-5.1v=0.2v,这个0.2v还没有到三级管的be结之间的正偏电压。
我觉得根本不能驱动继电器吧!

楼主:
那么,这个电路的动作电压至少是>6.5V? 是这样吗,我测量8050 放大倍数是三百多,为啥资料都是一百出头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错8050确实有300多

楼主:
看来4007是多余的,4733+8050已经完全保证了在精确5V电路中不会使继电器误动作,是这样吧?

网友F:
理论上可以

网友E:
还有一点,就算你的稳压管合适,基极有电流通过,那么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也非常小(你下面的10k电阻太大啦),根本达不到稳压管Iz的最小电流啊,那么稳压管很难导通,基极电压实际为0。

楼主:
还有一点,就算你的稳压管合适,基极有电流通过,那么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也非常小(你下面的10k电阻太大啦),根本达不到稳压管Iz的最小电流啊,那么稳压管很难导通,基极电压实际为0。 ...
引用 网友E:

电流是有3.3k电阻决定的,10k只是让基极接地

楼主:
我大概测了一下,继电器肯定可以打开,但是电压超过多少精确值我不确定,没有电压调节输出的设备,只有3,6,9,12这样的电源,而且还是线圈的,电压不准确,我这个过压保护是针对LM2576的,2576坏掉的话,或者没有输出,或者就是高压(或者是肖特基续流二极管的击穿电压),不会出现一个慢慢升高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因为2576输出超过1A,所以用的继电器方式。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当加6v电压时 ,三极管肯定是不能导通的,我查啦下IN4733的Iz要达到1ma以上才导通,
现在稳压的值我估算啦下大概在9v左右的时候继电器才会切断电源,Iz=(9v-5.1v-0.7v)/3.3k大致达到稳压管的最小开启电流。

楼主:
我的意思是当加6v电压时 ,三极管肯定是不能导通的,我查啦下IN4733的Iz要达到1ma以上才导通,
现在稳压的值我估算啦下大概在9v左右的时候继电器才会切断电源,Iz=(9v-5.1v-0.7v)/3.3k大致达到稳压管的最小开启电流 ...
引用 网友E:

谢谢提醒,那就是说,3.3k太大了。。

网友G:
严重有问题的电路。

1、稳压管的离散性很大,导通电压不准确;
2、电路增益不够,基本上工作在线性状态下,你知道继电器多少电流才能动作?半动作时会怎么样?继电器作为机械器件它的一致性你能保证?

所以,应该用基准+ 比较器,或者用TL431+三极管电流放大,确保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

楼主:
用TL431+三极管电流放大,之后呢,还是驱动这个继电器还是改用MOS管?

网友G:
用TL431+三极管电流放大,之后呢,还是驱动这个继电器还是改用MOS管?
引用 楼主:

随便你,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