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开关电源波形是否正常(轻载条件下波形有抖动)

楼主(2012-03-16):
这是使用TOP管234的反激开关电源,频率132KHZ,功率约17W,EE25,输出电压两组,一组15V,另一组13V,输入电压95-260V。
电源在轻载时,我测量TOP管D脚对GND的电压波形,发现有如图所示的现象,就是中间有塌下去的。时间轴为2US。
初步确认,电源输出可以很稳定,达到设计值。随负载增加,波形会有略有改善。如果把输入电源切断,在电容缓慢放电的过程中,输入电压慢慢下降,我发现那个D脚波形也是慢慢改善,在临近关断时可以达到很理想漂亮的波形。
希望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谢谢。(图1是TOP管D脚波形,图2是电路结构图,图3是输出整流二极管两端的波形,其中示波器阳表笔对应二极管阳极。图片有点模糊,请见谅)

网友A:
正常  你可以看看有关flyback的分析  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轻载DCM波形,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