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滤波器通带平坦度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滤波器通带内的平坦度到底会对输出信号有什么影响?是影响信号的幅频特性度还是相频特性?如果输入信号是几十KHz~160KHz的信号,而且输出信号的频率会影响最终的计算结果,是不是必须要保证通带内平坦度要好呢?
问题比较幼稚,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当然了。会有过冲甚至是振荡

楼主:
楼上能否说详细一些俄

网友B:
与Q值有关.
所以butterworth也叫最大平直滤波器,Q=0.707

网友A:
如果你要保证通带内的增益是个固定的,通带平坦是必须的。
否则那么增益会改变,相位也当然会改变。
拿二阶有源低通来说,如楼上所说,如Q值过高,那么它输入
输出就不再是的低通,而是个振荡环节。
如果你不一定要个固定增益的,有其他途如测定噪声,信号响应
就另说了,如巴特沃兹,切比雪夫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