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17):
做单片机双机串口通信时,两块单片机的程序都烧进去了,两者分别与上位机连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都没有问题!但两块单片机之间连接后却没有一点反应,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连接方法是:直接RX1——TX2   TX1——RX2   GND1——GND2

网友A(2014-11-17):
把你的程序发过来看看

网友B:
是一个发送一个接受吗?

网友C:
先检查硬件,再检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