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的保护电路

楼主(2012-03-17):
请问那位有比较简单能实现的激光二极管的保护电路啊?就是防止在短路的时候将二极管烧坏。通过在二极管前端加一个电感是否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保护作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激光二极管一般要恒流驱动、缓慢启动,没听说要额外保护,更没有短路防止。
如果有保护的话,那就是恒流部分要做得可靠而已,再就是防止电源反接、防止电源超压。

网友B:
我们这边也用激光二极管,我感觉激光二极管没法保护。它上面的电流不能变化太快,电流需要慢开慢关,没有什么保护电路能实现这个功能吧。过流保护,只是能让上面的电流一下切断,这样也有突变,二极管仍有可能损坏。我们就是在激光管的正负极加了一个普通二极管防接反而已。平常操作小心一点,电源接在UPS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流慢开慢关是不是在二极管的前端加个电感就可以了,请问你们一般加多大的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普通二极管的接法是不是应该正极接激光二极管的负极,负极接激光二极管的正极呢?

网友B:
满开关是,压流转换的电压慢慢加大或减小,这样让二极管的电流大或者小,电流是零后就可以关机了,普通二极管是这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