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有没有全局查找替换

楼主(2012-03-17):
altium designer有没有全局查找替换。例如我想把原理图中标号为A101,A102,A103...等等替换成B101,B102,B103有没有快捷的操作?

网友A:
前辈 99se 甚至更早的 sch2.2,pcb2.5 都有, 怎么会没有呢.
不过不是在原来的 Global 按钮下了.
通过右键菜单的相似元件来进行修改.
比较复杂, 网上找教程学习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找找看看试试。

网友B:
当然有全局查找功能,可以右击查找相似对象也可以在有个面板中输入

查找相似对象条件相应属性写A,就可以查找到A?,然后可以全局编辑

网友C:
当然有全局查找功能,可以右击查找相似对象也可以在有个面板中输入

查找相似对象条件相应属性写A,就可以查找到A?,然后可以全局编辑
就是这个方法

楼主:
这是我找的方法,可我按这个方法根本操作不了

楼主:
http://wiki.altium.com/display/A ... spectorPanel-brosba
按这里的方法搞定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