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编译时出现错误啊

楼主(2012-03-17):
刚装的编译软件,在编译时出现下列错误:

----------- Project we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error cpstm8 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mods0.h:1 FlexLM No such feature exists.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we.elf - 3 error(s), 0 warning(s)
   望高手给解决了啊

网友A:
将附件copy带COSMIC的安装路径下的License目录中,
在出现这个对话框,你选择“Specify the License File”,指向你刚才copy的文件。 file.rar (169 Bytes, 下载次数: 774)

么有用,我的朋友

楼主:
这个已经有了,我也按着做了可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2-07-18):
可能是license.lic文件丢失 或者 出错了。
从别人那里copy一个跟你版本对应的license.lic试试。

网友B(2015-06-19):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啦!!

网友C:
重新建立一下文件夹

网友D(2015-10-20):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这个这个问题

网友E(2016-05-20):
也遇到同样问题,求大神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