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如何输出正负双极性模拟量

楼主(2012-03-17):
如何用DAC输出正负双极性模拟量 ,电路要怎么接  谢谢

网友A:
搂主打算做什么,可以看看datasheet

网友B:
我不明白二楼的意思,DAC 没有办法输出负极性模拟量吧, 请教~~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
主要想了解一下搂主,具体想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