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倍数计算,hFE,Vce,Ic的问题??

楼主(2012-03-17):
小弟要设计一极共射极放大电路,选型为2n2222,看了手册后,有一些地方不明白,就是它的交流放大倍数到底是多大?
看下图

如果我取Ic=10mA,Vce=10V,则hFE=75(放大倍数为75)
但是我不明白,如何能保证Vce为10V呢?如何保证?
Ic我可以取合适的电阻保证10mA,那这个Vce又如何保证呢?
是管子设计好的,还是别的原因,为什么有的地方又要求Vce=1V??

求解答

网友A:
UCE也是通过选合适的电阻,选定了IC,也就选定了RE,RB1\RB2,根据UCE再确定RC,其实不有这样纠结,设计一个分压式偏置的放大电路,电流放大系数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是不影响什么的。个人看法。

楼主:
Uce是要匹配适合的电阻,我的意思是要将Vce匹配到10V吗? 那这个管子的交流放大倍 数到底是多少 ?

网友B:
晶体管基极电流偏小偏大都要会使放大倍数减小,用个固定偏压电路稳定下基极电压,
射极用个小电阻,并个电解交流旁路,这样静态工作点就确定了。

网友C:
楼主,貌似电路依赖于hFE,不太好吧。另外,貌似共射电路的交流放大倍数约等于集电极的电阻比发射极接的那个电阻,当然有一定的误差。如果发射极直接接地的话,在合适的偏置下才会等于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上面所说没有仔细推导,全凭**,请甄别!

网友D:
楼上的GG回答的像七像八,那里应是电压增益“约等于集电极的电阻比发射极接的那个电阻”

网友C:
回复 网友D:
:lol

网友C:
因为我觉得共射电路是比较通用标准的了,应该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当然,如此不标准的表述,确实惭愧,有图的话,就好说了:lol

网友D:
楼上的GG:失敬失敬!如有冒犯,请恕罪!:lol

网友E:
你还是好好看看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吧

网友F(2013-09-13):
一般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集电极上拉电阻设为发射极下拉电阻的十倍,集电极的电压设为供电电压的一半!这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