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分档增益问题。

楼主(2012-03-17):
(无正文)

网友A:
反馈环中

网友B:
一样,不过得注意4051导通电阻和开关噪音。个人觉得在对地电阻上好点
4051在5V下导通电阻有几十到几百R,提高电压可以降低导通电阻

网友C:
最好别放在反馈臂上,CD4051也需要考虑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不能放在反馈臂上?
共模电压如何考虑呢

网友D:
如果系统电压是4.2V以下,推荐用SGM4782,导通内阻只有几个欧姆,可以实现4档选择,至于是放在反馈臂上还是对地电阻上,从客户实际设计测试来看,差别不大,个人倾向于选择切换对地电阻。

楼主:
自己顶上来

网友E(2013-04-24):
模拟开关有RON和漏电流  用在电流为0的通路里才能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