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小车避障程序,不完善处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2012-03-1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0=P2^0;
sbit P11=P2^1;
sbit P12=P2^2;
sbit P13=P2^3;
void DelayMs(int x)    //延时
{ uchar t;
  while(x--)for(t=0;t<120;t++);
}
void main()
{ EA=1;    //开中断
  IT0=1;
  IT1=1;
  EX0=1;
  EX1=1;
  while(1)
  {P10=1;P11=0;P12=1;P13=0;}
}
void init0 () interrupt 0
{ P10=1;P11=1;P12=1;P13=1;DelayMs(800);   //右转
  P10=1;P11=0;P12=0;P13=1;DelayMs(200);
  P10=1;P11=1;P12=1;P13=1;DelayMs(400);
}
void init1 () interrupt 2       //左转
{ P10=1;P11=1;P12=1;P13=1;DelayMs(800);
  P10=0;P11=1;P12=1;P13=0;DelayMs(200);
  P10=1;P11=1;P12=1;P13=1;DelayMs(400);
}
这是一个两路红外避障程序,来到21ic好久了,一直在学习,没贡献过,终于自己搞了一个小程序,发上来,有好意见的一定要不吝赐教哈,我也是新手,正在向你们老鸟们学习ing。。。。

楼主:
说明一下啊,我定义的那个怎么成表情了,能解释一下么??应该是类似于interrupt 2 程序啊:'(。。。

楼主:
看样子没有人愿意给点意见,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外部中断0的优先级高,所以还是有点问题。当进入中断1后,有中断0 的低电平时小车就有问题了,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路过,没玩过小车。。同是菜鸟。。帮顶

网友B:
菜鸟飞过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IF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