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啊?

楼主(2012-03-17):
请看附件这个类似于矽钢片变压器的东西,4个脚,外形尺寸是8*11mm,总厚度约为4mm,我把整个深圳华强市场都逛了一遍,都没搞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在哪里能生产?是否有替代的?

网友A:
变压器或者共模扼流圈,这种东西多为定制。

网友B:
共模扼流圈不会用这么细的线,如此多的匝数,这个就是个变压器,只能定做,没有标准化的成品。

楼主:
这是个电话周边的板,此变压器旁有字:LINE TRANCE

楼主:
LINE TRANCE是什么意思?

网友C:
LINE TRANCE是:  (电话)线变压器

网友D:
这个东西,一般是用在驱动液晶背光的! 应该是产生高压的电感类动作,电子商场修液晶肯定有,还有就是液晶驱动背板驱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