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03-17):
各位电源大大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东东?什么作用?一般找谁生产?有没有替代的?

楼主:
拒绝无关广告!!!

网友A:
这东西当然是变压器了…

楼主:
是什么变压器?为什么找做变压器的,都说他们没做过呢?

网友B:
属于变压器类
你可以拆下,找变压器厂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