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例程

楼主(2012-03-17):
从TI网站在上下的PMSM例程,解压后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CCs3.3打开时,是找不到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
编译时又有很多致命错误
例如 ERROR: Cannot open command file '../../../../sys/v32x/sys/PMSM3_4_281x/cIQmath/build/Debug.lk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高手指教,在网上找了很久,有不行啊
不过换台机器又好了

网友A:
换台机器又好了
启动文件没有找到
那通常是编译环境没有设定好.

网友B(2012-09-04):
楼主 给个链接地址啊,我找找RM48L950芯片的例程

网友C:
是你电脑的编译环境没有装对············

网友D(2015-01-09):
我之前把文件整理在一个文件夹里之后就编译不正确了,然后释放出来,就显示这个错误:ERROR: Cannot open command file '../Debug.lk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那这个文件Debug.lkf' 是在什么时候生成的呢?:o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台机器又好了
启动文件没有找到
那通常是编译环境没有设定好.

之前是编译正确的,整理下文件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