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2批量的损坏,求分析

楼主(2012-03-17):
我厂电子车间发现TLP521-2批量的损坏,二同样使用条件的TLP521-4却没有发现过损坏的,不知道为什么。光耦原边为pic16f73的I/O口驱动,次边电压约为30VDC。TLP521-2驱动TIP122,负载为24V电磁阀;TLP521-4驱动ULN2003,负载为24V继电器。贴下电路图:

网友A:
问这个问题前,首先要判断下,光偶的那边坏的多,这样就可以分析是单片机端的问题还光偶接收端的问题,找到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多想办法,大家只能给你提供思路而已

网友B:
分析不出来,要么器件来料问题,要么车间贴片、焊接、ESD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原边LED端损坏的可能性较小,因为都是单片机I/O口驱动的,I/O口的反向保护二极管同时也保护了光耦的LED端;而光耦的副边一个是驱动ULN2003,一个是驱动TIP122,最终带的都是电感性负载,很有可能是续流二极管的速度的问题,ULN2003自带的续流二极管速度快,1N4007的反应速度慢,致使关断时反电势通过尚未关断的TIP122加载到了TLP521-2的EC端,而TLP521的反向承受电压只有7V。

网友C:
同意LS,
并104电容在光耦

网友A:
不是分析得挺好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在副边CE端并个1N4148作反向保护,但很少看到这样使用的。

楼主:
车间说有一批100只就50多只是坏的,采购**说买的是质量很好的了,现在又出现很多KBP210炸裂的现象,当采购说买的是价高质好的正品时车间的人说以前就没有坏过,而产品已经生产5年多了,所以又怀疑是器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想原边LED端损坏的可能性较小,因为都是单片机I/O口驱动的,I/O口的反向保护二极管同时也保护了光耦的LED端;而光耦的副边一个是驱动ULN2003,一个是驱动TIP122,最终带的都是电感性负载,很有可能 ...
引用 楼主:

你听说过二极管正向导通有快速导通和慢速导通之分吗?

网友A:
确实有高速和低速的区别,这只和控制速度有关系,和功率没有绝对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介绍三极管带电感负载都建议用快速恢复二极管,至于正向导通时间还真没细看过,去查一下。搜索到如下一段:
   廉价的1N4007可用但不一是最好的,二极管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续流作用时PLC就已经受损了。因此,保护续流二极管最好使用“快速的1N4007”就是FR107,这样可以对PLC输出端口有较好的防护,且成本不会提升太高。 选用IN5819 或5817 可以!比FR107性能还好,成本稍高。
IN5819/5817是肖特基二极管,IN5817;IN5819封装是DO-41
最大峰值反向电压:40V
最大反向有效值电压:28V
最大直流阻断电压:40V
最大正向平均整流电流:1A
最大正向压降:0.6V(1A)

网友E:
楼上,学习了:victory:

楼主:
今天再次到车间询问,车间反映TLP521-2并不是装到机器上使用时损坏的,而是调试的时候就发现损坏。调试的时候并没有带电磁阀,而是用指示灯,可见器件本身存在质量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F(2012-09-24):
1. 用1N4007做续流二极管肯定是不行的。

2. 如果调试时用指示灯代替电磁阀,光耦也坏。。。那只能是调试电源VDD有问题,或者限流电阻装错了。

网友G:
14楼广告都打到这来了,也太不讲究了吧

网友F:
我不反对跟帖子主题结合比较好的广告,只要规则允许。。。

网友H:
也可以用光耦EL817啊,很便宜的

网友I(2012-11-01):
无论是4007还是5819这些管子都有对应的贴片形式,可以根据产品的设计要求选择,当然价钱可能不同.如有相关封装问题可以找我.QQ:2355519396

网友J:
分析那么多,竟然不是IN4007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