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相电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2-03-17):
本人学生,做本科的毕业设计,柴油发电机的监控,导师叫我查看下深海控制器的资料,了解原理,模仿其结构。我查了部分资料,大概的思路是这样的,电流测量是用互感器,电压用分压电阻分压,然后用ATT7026电压、电流信号处理,算出各种电压、电流、功率,通过spi总线传给单片机。我想知道的是如果这三相不平衡,分压还可以吗?会不会烧坏芯片,因为计量芯片能承受的电压有效值只有1V。

望大家能给我这个毕设整体结构提出点问题或建议,谢谢!!!

网友A:
三相不平衡指的是三相电流大小区别比较明显,更烧不烧芯片完全没有关系,楼主还需要好好看看资料啊!

楼主:
2# yhf311 三相电压不也有可能不平衡吗?如果不平衡,中线就不为零了

网友B:
三相电压不平衡,是在三相四线制供电中,任意两相或一相所带的负荷较多,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和你所说的三相不平衡应该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