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板时出现的符号,求解惑

楼主(2012-03-17):
就是那个绿色的玩意,怎么出现的?是哪里出现错误导致的?怎么改?

楼主:
用的是AD9,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没有错误,你把页面刷新下或者DRC一下就OK了

那是因为你连线时是用了接线还是什么操作,那是一个提示。

网友B:
好像是相连走线的网络名称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