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单片机如何实现LED灯同步

楼主(2012-03-17):
目前手上的单片机只有一个定时器可内部和外部无PWM输出
单片机不接外部晶振,使用内部振荡,想法是每个单片机在外部定时器输入脚位接电网频率,可达到所有LED灯同频率闪烁,渐变,单片机定时器输入脚位悬空时,单片机也能正常控制闪烁,渐变只是不用同步。但是现在问题是该如何切换外部内部定时器,还有个问题是因为无PWM输出得用定时器控制LED渐变频率    如果用外部定时器的话LED渐变的时候会出现闪烁的情况。求指点,表达的不是很清楚请见谅。。。。

网友A:
除了电网同步,还要有个无线的同步信号。

网友B:
我有带PWM的IO型MCU。

楼主:
为什么需要无线同步信号呢

网友C:
电网同步也不容易的,上电也有快慢的

楼主:
上电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C:
必须有同步时钟,否则也会产生累加飘移的

楼主:
难道不用同步时钟就没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累加漂移时什么意思

网友D:
累计漂移就是时间累计起来,差距越来越大。开始肉眼看不见LED 没有同步,可能只有0.1ms的差距,随着时间的累积,差距就越来越大,到1S了就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先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