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弱弱地问下,Cortex M0、M3的具体芯片型号都有哪些?

楼主(2012-03-17):
1.NUC120属于M0吗?2.STM32F103属于哪个?3.Cortex M0、M3有哪些常用的型号?

网友A:
Cortex M0、M3是ARM公司的核,然后授权给各个公司生产自己的产品,授权的公司就有很多啦,具体就得到各个公司的官网查询了

楼主:
两个问题:1.STM32F103属于Cortex M3?           2.同是M0,ST的跟Nuvoton的编程或其它应用方面都一样吗?是不是跟51系列一样,无论是STC的还是AT的,使用方法基本都相同?

网友A:
STM32F103属于Cortex M3增强型,编程方面大同小异,不外乎配置库函数,配置寄存器,只不过每个公司的寄存器定义不一样而已,逻辑都是相同的

楼主:
配置库,也就是说,在使用Cortex时,都是调用很多.H或.C的文件? 我看过一些例程,首先基本都是调用头文件。那么多的头文件,说明很多函数都被封装好了,用户只要做些简单的操作,调用函数就行了,然而在我看来,研究技术的话,应该要能在不调用函数的情况下也能完成设计,至少学51的时候我做到了(毕竟51的头文件也就是一些地址向量定义,很简单),51在用很多模块,比如说1602或IIC等等时,网上也有很多例程是叫你调用他们的头文件,然后函数就直接调用了,我觉得要是想要真正“学会”,就不是调用别人的函数,就像上面所说的一样,应该是能在不调用任何函数、头文件的情况下,依然能完成整个设计。
你们觉得我这么想是对的吗?

网友A:
对,是这样的,调用库函数只是方便上手,熟悉了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好点,直观,速度快

楼主:
但是我看网上的绝大多数例程、开发什么的,基本上不讲调用的函数,只是告诉你:你这么调用就对了!
是我看得不多,还是真的没人关心头文件的讲解?

网友B:
有些东西是要别人做好函数我们去调用,比如window的MFC,

但新唐在画蛇,

楼主:
补充下,嘿嘿,李老师讲解了关于“库”的学习。
Lee老师:
是否使用现成的库,有利有弊,需要仔细考虑,做出正确的选择。
库,之所以称为“库”,表示了这些程序适合大多数项目,而不用重写。
所以,库的优点之一就是,为项目提供了一部分“已可用”的程序。
降低了项目的工作量。
优点之二,就是隐藏底层硬件,使库的使用者不必去了解硬件的内部操作。
弊,也有两点。
1、库代码可能没有实现硬件的所有功能,导致用户程序还需要直接访问硬件。
2、库代码冗余太大,无关部分的耦合度太高,用户即使使用了很少一部分库的功能,都会造成最终目标代码过于庞大。

网友C:
是啊,能写出自己的库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