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放大器能同时输入正和负电流吗?

楼主(2012-03-17):
测试的电流会变化,所以想知道有没有类似4127这样的对数放大器。

谢谢

网友A:
严格说不能,因为负数不能取对数。多路的,那也要取绝对值才有意义。

网友B:
对数转换电路就是利用PN结的正向伏安特性呈指数特性变化而建立的,要有正向电压。
如果的是负电压,在没被击穿下,电流几乎是个常数。当然了最好还是得看这个器件的
内部电路结构。

楼主:
严格说不能,因为负数不能取对数。多路的,那也要取绝对值才有意义。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取绝对值对小电流,比如10E-10A会有多大的影响?是不是不常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