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也想不通咋真难受类

楼主(2012-03-17):
怎么也想不通咋真难受类
输入信号是叠加在800mv左右的交流正弦信号(如下图输入信号直流耦合,交流耦合) 1HZ 峰值3mv左右。我只想放大交流信号上半波信号

楼主:

1.
ad8572单电源供电)这个叠加信号Ui经过1uf1M的滤波后输入到U+ ,(如下图U+直流耦合峰值变大了.交流耦合不变.)是不是直流干扰啊?是的话峰值怎么会变大呢不理解,频率1HZ这个滤波电容电阻合适吗该怎样选

楼主:
下面这个是运放饱和的输出信号是不是Ui的的交流信号的上半波呢 有几个搞不定看不明:对于频率1hz-3hz左右(示波器看到的频率) 1.1uf电容和1M的电阻匹配滤波合适吗能起到滤波作用吗该怎么选? 2.滤波后V+输入端峰值怎么会比Ui的交流信号变大呢?这样的运放输出能反应Ui的交流半波信号吗(该怎样改呢)

楼主:
1.
这个图和上边那个图作用相同么?
2.
对于1-3hz800mv偏置交流这C1C2C3C4该怎样选着才能得到半波呢?(最大放大倍数是多大 A=ZC3//R3/R2//ZC2吗)
3.
C2 C4
为什么可以割掉直流?直流的回路在哪?(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