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p下载的时候怎么老失败啊

楼主(2012-03-17):
(无正文)

网友A:
具体怎么失败

楼主:
老是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我用论坛里别的下载软件下载提示成功,可是老是没有看见现象 3# **kfu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加一下你qq比较能说清楚

网友C:
到底是什么现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片怎么老挂啊

网友A:
不要用腾讯空间里的图片,你把图片传上来。

网友D:
换个下载软件试试,看看mcuisp怎么样

网友E:
LZ把图片挂好喽.
"高级回复-->添加图片-->插入" 一个都不能少!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终于不会挂图了,用论坛一个大大的isp下载提示成功,可是观察不到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用固件库修改的,只修改了其中 int main(void)和 void GPIO_Config(void)
main.zip (1.45 KB, 下载次数: 2) 红牛电路图.pdf (112.13 KB, 下载次数: 4) 这是原理图,用论坛里的一个软件下载成功(我前面截图的那个软件),可是观察不到现象

网友A:
下载进去不管用,说明是程序问题,和ISP无关。
你的目的是想让PF8管脚的那个LED等点亮吧,要是的话你把
红色部分改成我现在写的就行了。另外里面有冗余代码。你自己去掉下吧。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2.0
* Date               : 05/23/2008
* DescriptWHY8W-QT9DJ-P0VNX-L15PE-W4DCR-VP3FM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AREFULLY READ THE LICENSE AGREEMENT FILE LOCATED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FIRMWARE PACKAGE.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void);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Delay (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GPIO_Config();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LED1-ON=======*/
  GPIO_ResetBits(GPIOF , GPIO_Pin_8);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5ffff);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F , ENABLE);

/**
* LED1 -> PB8 , LED2 -> PB9 , LED3 -> PE0 , LED4 -> PE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照你的改了 还是不行 之前用过前面我说的那个软件擦除过芯片,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你把三个延时函数去掉试试,另外下载过后要点击开跑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不是下载后上电就行吗? 会不会**作有问题啊,下载的的时候我置boot0=1,boot1=0;上电后下载,成功后,断电,置boot0=0,boot1=0;再上电,这样对不?我用的是USART1

网友A:
你的步骤是正确的。你再看看你的硬件有没有错误,万用表量下看看有没有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