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为什么LM3S系列都没有SD卡?

楼主(2012-03-17):
好像LM3s 8系列以下的,没有任何一款支持SD接口的,我知道能够用SPI,但有些应用,用SD接口会更加方便,奇怪的情况,呵呵。。。求真相。。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但是用SPI也可以的啊,而且速度也不低,可以达到M级的。

网友B:
这是根据应用考虑的吧。每个公司的考虑都不一样,如果一味把外设做全,肯定会影响成本的

网友C:
1# lfjwfm 其实专用的SD卡接口只有在一些ARM9以及以上的片子,跑操作系统时才会用的上,也主要是使用在消费类电子上,而M3主要用于工控领域,不需要专用的SD接口,使用SPI接口其速度也能满足。

网友D:
:)用spi也可以啊

网友E:
:),我也不懂: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