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信号发生器,有点坑爹。

楼主(2012-03-17):
TTL输出时高电平只能到3.8V,还是空载的情况下。正常输出时幅值(空载)只能到12V,不知道是指标就这样,还是用久了里面东西都破烂的缘故。估计是里面东西都破烂了。

网友A:
3.8V也是TT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啊,再怎么着也有点小啊。

网友A:
符合标准就行了.

网友B:
加一级运放/功放缓冲一下?

网友C:
我的信号源,输出幅度和频率有关系,频率高了幅度就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考虑电流,加一个缓冲器或门电路就可以了,我觉得。

网友E:
接个上拉不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上拉没用

网友F:
非开集电极输出,上拉无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哦,不知内部啥情况,以为是普通的互补输出的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OC输出,上拉也没用。

网友H:
我的信号源,输出幅度和频率有关系,频率高了幅度就小。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测试平台和方法的问题。

网友I(2022-02-23):
买二手信号源或者租赁二手信号源,一定要认准正规机构和品牌,一般靠谱的机构不多,可以网上多搜搜,看下二手信号发生器的各项参数评估等,当然也得找对二手信号源机构,安泰维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