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5老是复位,并导致其Flash值变化

楼主(2012-03-17):
3.3V供电,CPU是LPC1765,外加看门狗芯片MAX706R(2.7V电压监测),现在设备出现跑个半天左右出现复位,而且出了复位现象后会连续复位好多次,过一段时间后有正常运行,然后又循环发生上述现象。并且有时候复位会导致CPU的flash中的值变化,目前分析是复位后CPU刚开始运行写Flash过程中又复位了,导致了Flash的值变掉了。但为什么会老是出现复位呢?用示波器量了3.3V电平没有出现跌落。系统是24V供电,经过LM2596-5V供GPRS和两个3.3V/500mA的LDO(分别供CPU和GPS),以及后面板子5V(200mA)及其485供电。如果去掉后5V面板子和485的话不会复位,但单独用5V开关电源给后面板子供电或单独去掉485线也会复位。那么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经常复位呢?

网友A:
你有没有LPC1765 中文技术资料啊?
有的发我一份。谢谢!

邮箱:1506571469@qq.com

网友B:
lpc1765复位电路检查一下,看一下复位电路的电容正负是不是焊接正常,复位是异常还是其他原因造成,内部看门狗打开没有,是不是程序死到那里,没有给内部喂狗造成的等

网友C:
LPC1765没用过,给你个参考你看看
开机时或复位时:我用ATMEGA16时,一直开机操作EEPROM没有问题,后来09年出现一批次M16出现开机不运行问题,换其它批次没发现问题,查原因就是开机读写EEPROM太快了,加了开机延时几百毫秒后再去操作EEPROM就可以了
STM32的FLASH操作时要关闭中断,考虑喂狗时间是否允许,否则会出现问题

网友D:
你的情况八成是软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只有外部狗,内部狗没有开,复位后一开始是读Flash的,没有写Flash的操作,读的话应该不要保护啊什么的吧?开机读Flash太快也会造成Flash出错吗?

楼主:
目前找到导致复位的情况了,是因为MAX706R的MR和WDO管脚上有很多脉冲串拉低了,所以导致芯片一直复位。但是为什么会有脉冲串呢?

网友E:
不好好喂狗狗,当然有很多脉冲串啦.

楼主:
喂狗没有问题,脉冲串间隔很短的,ms级别,应该不是没喂狗引起的

网友D:
发个波形上来吧,正常来说干扰不会这么大
应该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