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推荐AVR烧录器,要求比双龙的那个ISP编程器快

楼主(2012-03-17):
我一直试用双龙的那个火柴盒型的USB 编程器,一般使用FAST模式时可保持稳定烧录,但我嫌它速度慢,不知道有没有更快的推荐一下,价格便宜点啊。谢谢。

网友A:
山寨的USBASP比那个快。

网友B:
我的EP968据说比双龙的快一些。一个客户说的。
我没测试过双龙ISP

楼主:
我用过PIC,NXP 的烧录器,烧8K以下的程序,5秒以内的时间,没有什么等待的概念,可烧AVR的时候,慢吞吞的,几十秒的时间,眼睁睁地看着进度条,实在是慢。

网友C:
试试我们真正usb接口的stk500吧

楼主:
很关切的问,速度如何,能有双龙2倍速度吗》?

5# 宇容创行

网友D:
速度 与 FLASH容量 有关.
当然, 与 采用的 接口 关系很大。
AVR 的 程序下载接口 有多种, 不同 芯片 可能不同,也可能相同。

网友E:
推荐我家店的USBASP,不管山寨也好,行货也好,达到实用目的最好!重要的是实用经济快速稳定!

网友B:
速度 与 FLASH容量 有关.
当然, 与 采用的 接口 关系很大。
AVR 的 程序下载接口 有多种, 不同 芯片 可能不同,也可能相同。
引用 网友D:

avr烧录的大部分时间在EEPROM。
所以我的机器有烧EEPROM和不烧EEPROM的两种固件。
比如写32KB FLASH的器件ATmega32,写EEPROM,16秒;不写EEPROM,5.5秒

网友C:
现在都是页写的了,8kflash 就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