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指针

楼主(2012-03-17):
教材中都说C语言的指针很重要,我却理解不了它的好处。如果从数组方面看,用数组本身的下标就能寻址;如果从函数调用时的参数传递看,全局变量也能解决问题(或者指针可以避免用全局变量而提高函数的封装性)。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动态加载,硬件地址的直接操作,回调,大数组传递修改等等,数不胜数。

网友B:
狭义地讲,指针不是来自上层需求,而是来自体系结构。

网友C:
指针是个非常重要的数据类型, 除了可以指向数据, 还可以指向函数...
用指针可以获得更精练高效和可移植的代码, 也更加贴近汇编(便于编译器的处理).
也许这些因素正是战胜各种语言, 成为嵌入系统编程的事实上的标准的重要武器.
所以一定要学会使用指针.

网友D:
指针的作用,越大的项目越能体现他的重要性,全局变量,你在main函数里用用就好了,少用点,便于修改程序。

楼主:
可能编写过较大的程序才能有较好的认识。全局变量用多了确实不好,就像7楼所说,牵扯面太大,不便于修改程序。各位列举的好处,可能我以后也能体会到,谢谢!

网友E:
指针是C语言的灵魂,必须学好。。。

网友F:
指针有点难啊

网友G:
写程序多了就理解了

网友H:
用多了就熟了

网友I:
二楼六楼正解啊

网友J:
崇拜一下二楼

网友K(2012-04-27):
多写点程序,多看些开源的源码,你自己就会明白滴。。。多问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