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30 的小问题

楼主(2012-03-17):
这是我在msp430g系列单片机datasheet上截的一个疑惑,谁能帮我解释下?1.PxREN这个寄存器的作用?
2.我初始化单片机时候怎么设置?默认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可按位控制的端口内建上拉/下拉电阻使能端,0=禁止上下拉电阻,1=允许上下拉电阻

网友B:
初始化时应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

网友C:
数字电路中的基本的上、下拉不知道吗?

这个位就是控制MCU内部的那个上拉电阻是否打开,如果不打开则默认为没有上拉电阻,此时要想实现IO对外弱上拉的输出,只能外接电阻到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