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K软件逻辑分析仪的使用

楼主(2012-03-17):
请问逻辑分析仪中可以输入的参数有哪些啊,比如像PORTA、PORTB等等,在什么地方可以查看这些参数啊。有时候setup里面输入的字符说没有定义,到底哪些可以输入那些不能啊。

网友A:
我遇到过软件仿真不行,硬件debug可以正常,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帮顶!

网友B:
高级仪器,没用过。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啊!!!!!

网友(2012-12-08):
在output window命令行中输入dir   vtreg就可以查看哪些io或者外设是可以仿真的,也就是逻辑分析仪设置的参数,同时and mask参数和shirt right参数也要设置好,就可以查看了。

网友C(2014-06-27):
我也同样遇到这问题,楼上的,OUTPUT WONDOW是在哪啊?

网友D(2015-07-30):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样遇到这问题,楼上的,OUTPUT WONDOW是在哪啊?

DEBUG的时候 在view下Command Window就可以输入dir vtreg

网友E:
好像只有F103系列的芯片才可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只有F103系列的芯片才可以用

我是F407的 而且用的MDK5 仿真PWM波时找不到PORTE 是不是M4系列的芯片压根就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