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USB接口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的大致流程如何

楼主(2012-03-17):
求基于USB接口的打印机的驱动程序的大致流程如何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这个接口是在单片机上的。主控制器可以是CygnalC8051的或者是Cypress的产品。或者也可以不管主控制器是什么。

楼主:
我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把程序的流程框架写出来。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B:
找一个microsoft的DDK来看,里面应该有相应的例子!

网友C:
usb接口的printer较易控制,因其已经集成控制器了,只需按照说明书向其发送命令就行了。

楼主:
知道了,先结贴了

楼主:
大伙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