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通过RC转化为正弦波

楼主(2012-03-17):
我想产生正弦波,但是R4R5R6,与C5C6C7的值与我1.2KHz的频率匹配的不对,我输出的信号都被电容给滤掉了,输出没有信号了,当我用33PF的电容时,输出有信号,但是类似锯齿波,求助RC匹配问题:'(  另外,初始的方波我是用单片机产生的。 如果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产生正弦的简单一点的电路么?:loveliness:

网友A:
用 RC 滤波做选频本来损耗就很大.
要获得好的效果, 使用有源的滤波吧.

网友B:
阻容元件一定要匹配,如果要知道原因的话要列出输入输出电压关系式,
进行幅频相频特性分析

网友B:
无源的可以用LC选频电路,有源可以用有源带通滤波电路或椭圆滤波器,方便话用DDS

楼主:
2# airwill 你的意思是说方波后面加一个运放做的有源滤波电路就可以么? 可以将方波滤成频率相同的正弦波?

楼主:
4# MCU52 我发送的是1KHz的纯净的方波,没有其他频率的波,为什么要用选频电路呢? 我感觉上图中的电容可以将方波的直角通过充放电转化成圆滑的过渡,自然就是类似正弦了,求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将方波进行付里叶变换下就明白了。

楼主:
我改用文氏电桥了

网友C(2016-04-15):
那调频的方波如何转换成正弦波呢

网友D:
很期待 HWM大师来解决这个疑惑

网友E:
明显后面的rc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