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哪位大侠用过ADC0809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ADC0809的数字电压表,电路按照下面的电路图焊的,给In0口输入模拟量,可是In1口到In7口竟然有电压,有将近5V,输出端也都是高电平。测得经过二分频后是有给ADC0809提供1MHZ,电路检查很多遍没有错,芯片换了三片还是同样情况。已经很多天了没有查出原因了。

网友A(2012-03-17):
LZ这是盲目抄书的结果吧。。。看看以前晶振都少频率,现在多少,在看看0809工作频率上限。。。

网友B:
扔掉老旧的89S51了,使用内置AD的增强51吧!

网友C:
确实,实验玩玩这个还可以,做产品总不带ad转换得单片机再单独加个ad芯片就不值了。

网友D:
把多路开关不用的输入通道接地,是个好习惯。

网友E:
小弟最近在做ADC0809的数字电压表,电路按照下面的电路图焊的,给In0口输入模拟量,可是In1口到In7口竟然有电压,有将近5V,输出端也都是高电平。测得经过二分频后是有给ADC0809提供1MHZ,电路检查很多遍没有错,芯 ...
引用 网友F:

高阻输入悬空,输入电压接近5V或接近0V或是其他电压,都太正常了,没必要为正常的问题去浪费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