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玩红警

楼主(2012-03-17):
STM32可以玩红警 ?

图片  (46.25 KB )

图片  (45.37 KB )

图片  (48.02 KB )

图片  (48.97 KB )

图片  (48.01 KB )

图片  (46.38 KB )

网友A:
魔兽呢?:lol

网友B:
这个很困难吧,怎么做到的?

网友C:
红警--DOS版本的?移植了DOS模拟器?--假的?

网友D:
估计能玩也不太流畅

网友E:
LZ这是哪弄的图,确定是STM32?

网友F:
假的吧?主频都明显不够啊,就是显示了几张红警图片,连个鼠标都没看见。

网友G:
当然只是图片显示。

网友H:
这是什么???

网友I:
我也感觉只是显示图片而已, 真要玩起来, 即使 168MHz 的 F4 运行起来也够呛.
再说, 那么多MB 图片缓冲, 得一个很大的 RAM, 起码再得加一个高速的 2D 加速图形处理器, 才玩得转.
再说模拟器, 那么低效率的模拟器上, 如何模拟得了那么庞大的游戏?

网友J:
假的,显示图片而已吧

网友K:
估计都是贴的图片而已。

网友L:
最早的8位机能玩超级玛丽.这个也应该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