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SPI初使化程序,通过验证,可用

楼主(2012-03-17):
void SPIInit(void)
{
  SPI_PxOUT |= SPI_CSRF;
  SPI_PxDIR |= SPI_CSRF;         // /CS disable
  SPI_FLPxOUT |= SPI_CSFL;
  SPI_FLPxDIR |= SPI_CSFL;         // /CS disable

  UCB0CTL1 |= UCSWRST;                      // **Disable USCI state machine**
  UCB0CTL0 |= UCMST+UCCKPH+UCMSB+UCSYNC;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B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B0BR0 = 0x02;                           // UCLK/2
  UCB0BR1 = 0;
  SPI_PxSEL |= SPI_SIMO | SPI_SOMI | SPI_SCLK;
                                            // SPI option select
  SPI_PxDIR |= SPI_SIMO | SPI_SCLK;
                                            // SPI TXD out direction
  UCB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

网友A:
三线制的SPI需要注意CLK的极性和相位的设置。最好都设置为0.

网友B:
求详细的的解释一下

网友C:
回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