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运放怎么都不听话?

楼主(2012-03-17):
大家好,帮忙看一下,图中的运放是MCP601-I/SN 搭的一个简单的反向比例运放放大电路,为什么输出波形成这个样子,这个运算明明是轨到轨的运放为什么输出波表摆到3.0v的时修就失真了?以2.5v为基准上摆怎么才0.5v空间,下摆却是很大都可以

楼主:
在线等待 。。。。。。。。

网友A:
Vo是电容隔直了的,直接测试一下运放的输出。

网友B:
LZ请意识到一点,部分运放输出轨并不能达到其供电轨
因为其输出级所用推挽结构中的晶体管存在饱和压降

如果需要达到电源轨的输出 请采用 Rail to Rail运放 也就是轨至轨运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的图上用的MCP601就是轨到轨的运放

楼主:
回3楼,我测的是运放输出,不好意思,图上多画了个电容

网友B:
你接了多大的负载?

网友C:
不至于吧, 是不是假冒的芯片?

楼主:
接了一个音频变压器,1k频率信号的时候电抗在1k欧左右吧

网友D:
手册上提到的负载是5K,所以把负载撤掉再测量看看。如果结果还是一样,基本上可以判定你买到了李鬼牌芯片。

网友E:
八成就是冒牌货,换圣邦微电子的运放吧;P,
比如SGM8621,参数与MCU601接近,直接透过代理商拿货,绝对假不了

网友F:
汗~~~

这是哈神马高科技芯片?

LM324的摆幅都比他大~~~

网友G:
看上去像是输出被钳位了,去负载再看看。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支持国产。

网友I:
运放供电电压是不是有点低啊,5V?有这样的运放吗?

网友E:
To 15楼:
1uA以下工作电流的运放,工作电压基本都是1.4V~5.5V。
一般的CMOS运放,工作电压在1.8V~5.5V的多的是,你查查圣邦微电子的运放看看,最低工作电压在1.4V的、1.8V的、2.1V的、2.5V的都有。

网友J:
觉得还是负载的问题,建议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K:
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

楼主:
各位问题找到了,是上面的电路组成输入电阻太小了,是输入信号问题,加大电阻比例就没失真了,谢谢各位!

网友L:
误认子弟呀!!!!!
解决方案有三个:1、反馈电阻降到10K;
或者2、将输入电阻3K改为10K;
或者3、把输入的比较电压降到3V左右;

求指正

网友M:
学习了,感谢楼主最后的总结

网友N:
输出饱和了,你把供电电压加大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N:
输出饱和了,把电源电压加大就是了

网友O:
回复 楼主:

这位哥,请具体解释下撒,我没看懂你的问题到底是哪里。也让我学习下呗。嘿嘿。

为什么输入阻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