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怎么判别13001三极管的BCE极

楼主(2012-03-18):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判别8050、8550三极管的BCE极,可是为啥13001三极管判别不了呢?谢谢大家啦!

网友:
首先判断出哪个是基极,在插到测放大倍数的孔里,就可以测试出来是ECB还是BCE了。我就是这样判断的

楼主:
谢谢2楼啦!我刚在好的开关电源上卸下来个型号是13001 S 6D三极管,结果是可以检测到这个三极管是BCE的,电流放大倍数是20。原来我之前检测的是坏了的三极管,真是又气愤又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