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studio5一个弱问题:那些头文件都在哪里?

楼主(2012-03-18):
原先用的是CodeVisionAVR,里面的头文件例如mega64.h,放到avrstudio5里编译说没有这个文件,那这些文件都在哪里?或者改名了?

谢谢!

网友A:
AS5.1:
C:\Program Files\Atmel\AVR Studio 5.1\extensions\Atmel\AVRGCC\3.3.1.27\AVRToolchain\avr\include

楼主:
多谢多谢!已经搞定!

还有一个问题:怎样设置才能让编译完成后生成.hex之类的可供烧写的文件?我现在在debug配置下只生成了若干个.o文件,Release配置下多了一个.elf文件,但是编程器不认这个文件。

网友A:
release下有hex文件啊,不过不知道这个格式能否被其它编程器识别。我用原厂的仿真器,ELF/HEX都可以下载。

楼主:
看了,确实没有,只有elf文件。应该是在工程的设置中设置一下。不懂Makefile的那些命令。

楼主:
升级成了AVRStudio6.0,现在Release方式下有.hex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