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把uboot移植到开发板后超级终端没信息输出啊

楼主(2012-03-18):
我按照一个培训机构的实验手册来的,移植到mini2440后,打开xp自带的超级终端,结果没任何信息输出,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我修改编译移植了两遍还是没解决,请大家帮忙解决下

网友A:
uboot代码里针对不同的demo板有不同的模板,一般移植时要根据cpu类型选择相同型号cpu的模板。
搞定编译之后,就要上板调试。uboot在cpu的串口初始化之前,有很长的一段代码要调试,比如地址分配,上电时的默认地址,以及uboot的烧写位置等,代码还没有走到串口初始化的地方,所以没有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