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2-03-18):
程序调试没用错误,其他的功能均可实现。
debug中的exe执行时,可以显示指定点的坐标;
而release中额exe执行时,则弹出0X0000000000指令使用的0X0000000000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然后程序关闭。
试着调了很久,木有找到原因,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可能原因:
1. 调用了动态库资源, 资源冲突或无效, 未经验证就是用了
2. 指针无效, 或者没有判断指针是否为NULL, 或者在定义指针时没有初始化为NULL
3. 未使用try-catch捕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