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函数问题

楼主(2012-03-18):
void Function(int* a, int* n){
if (a) delete[] (a);
a = new int[10];
memset(a, 0, 10*sizeof(int));
*n = 10;
}
void main(){
int* a = NULL;
int n = 0;
Function(a, &n);
for (int i=0; i<n; i++){
cout << "a[" << i << "]=" << a[i] << "\n";
}
if (a) delete[] a;
结果是要输出i个0,上面的输不出,除了下面的修改方法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不算太复杂的改法吗

网友A:
:dizzy:不太懂

网友B:
这个是指针函数吗?只是参数有指针而已。
在函数里只能修改指针所指的内容,不能改变本身的值。
所以 a = new int[10]的值是带不出来的,而且存在内存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