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元件库时,选择引脚类型的意义

楼主(2012-03-18):
(无正文)

楼主:
平时经常用到的东西,可是却没人知道其这样设置的原因。

网友A:
如果你不清楚管脚类型得话就选passive.清楚的话就选该选的。管脚类型这个是为了在编译检查的时候检查是否连接正确。比如是input口,而你却把这个口当output口连线得话,你在编译检查得时候就能检查出来了,如果你设置成passive得话你随便连都不会报错。

楼主:
哦,明白了主要是为了DRC用的。开来二姨家要比365人才多啊

网友B:
默认为passive最好,这样做DRC的就方便多了,其它的特性没有什么用处,除非你用到仿真。

网友A:
哦,明白了主要是为了DRC用的。开来二姨家要比365人才多啊
引用 楼主:

什么是365?: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