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板内画方口用什么层?

楼主(2012-03-18):
画板子的边框时我一般用KEEP OUT层画。现在在板内画个方空,线条还用KEEP OUT吗?还是用mechanical层呢?另外我有时候见到别人画的板子的边子边框也是用mechanical画的。有点晕了,画板子边框和板内方空时各应该用什么层呢?

网友A:
可以和板厂沟通说明  下

楼主:
2# **kfu 有没有个标准?

网友B:
你用什么层做板框就用那层画。

楼主:
4# pa2792 就是说:
边框用KEEPOUT ,内部的孔也就用KEEPOUT。
边框用MECHANICAL ,内部的孔也就用MECHANICAL  ?
那有没有个标准呢?

网友C:
严格的讲应该用MECHANICAL,用KEEPOUT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

网友A:
这个根据PCB生成向导,那个是按照keepout层界定边框的。

网友D:
严格的讲应该用MECHANICAL,用KEEPOUT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
引用 网友C:
是的,都用KEEPOUT.

网友E:
用机械层, 在画好的方框里注明"CUT". 如果还不放心, 在制板时另附说明.

网友F:
LZ还是不中的板子是怎么做的,在PCB加工的时候,厂家是把你的板子生成光绘文件,然后用光绘文件去做板子

光会文件会分为几份,他可以把KEEPOUT 那份做为板框做,也可以把其他层做为板框来做。

如果要标准的话,和你说,一般KEEP OUT 为板框,机械层画孔。我也用KEEP OUT画过安装孔,这些厂家可以明白的。